[仿真讨论] 如何仿真串扰+反射综合的波形

楼主(2014-07-15):
我知道用sigxplorer可以单独仿真反射,也可以单独反正串扰。请问如何象附图哪样反射与串扰同时仿真呢?

红线为不带串扰,绿线为带串扰。

网友(2014-12-24):
路过,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提取单通道S参数模型的时候,把周围的线都考虑进去,得出多个通道SNP文件,做通道仿真的时候,把周围的信号都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31):
引用 网友A:
提取单通道S参数模型的时候,把周围的线都考虑进去,得出多个通道SNP文件,做通道仿真的时候,把周围的信号 ...

怎么样保证在powers里面提取s参数的准确性呢,,群主,除了叠层什么的,跟端口数量什么的有关系吗,有时候一个网络因为在两个芯片处都设置了端口,所以出现一个网络有两个端口,但是这两个s参数好像不一样,按道理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你说的2个端口是咋个意思,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