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器件的丝印外框怎么填充呀!感谢!

楼主(2014-07-16):
如图呀,第一个引脚应该标注成实心的三角形,但不知道怎么填充呀!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有,看Jimmy大神的视频里的,是没填充的,求助怎么填!

网友A:
里面用2D线再补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用2D线再补画一下。

好吧,看到网上有人这样说的,觉得这样做好简陋------原来2D线这里没有填充的-------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填充?你只是为了标注第一个脚,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填充?你只是为了标注第一个脚,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可以了。

好吧,我有点强迫症了,只是看到别人都是的,想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有点强迫症了,只是看到别人都是的,想学一下!

是不是LAYOUT人员都有这毛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有点强迫症了,只是看到别人都是的,想学一下!

我看你的外框已经做了一个倒角了,这个三角形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网友:
用“铜箔”画在丝印层就可以填充了!可以试试。

网友:
画成COPPER,放在丝印层

网友:
在丝印层画copper,或者画圆点(使用较粗的线画个圈,半径搞小点,就是个实体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