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仿真串扰+反射综合的波形

楼主(2014-07-16):
我知道用sigxplorer可以单独仿真反射,也可以单独反正串扰。请问如何象附图哪样反射与串扰同时仿真呢?

红线为不带串扰,绿线为带串扰。

网友A(2014-09-03):
享问问单独仿真反射具体怎么做啊,我设置好之后总是提示simulation aborted  there are no eligible drivers in the topolgy.谢谢!

cdy

网友(2018-07-12):
希望这个不沉了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A:
享问问单独仿真反射具体怎么做啊,我设置好之后总是提示simulation aborted  there are no eligible drivers ...

是不是没有设置驱动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