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换了Allegro 16.6,出光绘文件遇到问题

楼主(2014-07-16):
如图:::::

网友:
顶~~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难道就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待高手解答!

网友:
貌似用TXT文本打开钻孔文件,然后删除第五行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或者换个gerber工具也可以

网友:
选这些选项试试

网友:
补丁30有bug, 打31的就OK了,否则如楼上所说手动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