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建立Cell原点问题

楼主(2014-07-16):
新手才学mentor有些问题,请大神们解答:
只知道一般规则对称Cell的原点只要在正中心就可以了
一些Dip Connect有可能会放在第一Pin
那么那些不是对称(像一些单排SMD Connect)的原点会放什么位置,有没有要求的,要是放歪了贴片时位置会不会打歪

万分感谢!

网友:
不规则器件一般在贴片时都需要人工确认的,这个不必担心;

倒是Cell在放置时是以原点为准的,所以调整为自己习惯的会比较顺手。

网友:
贴片的元件,在做cell时,同样要把原点放在中心,不规则外形也有中心点,几何书翻阅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