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噪声问题

楼主(2014-07-17):
你好,麻烦想请教下,当设备使用浮地时噪声过大。
具体如下:
        前端为adc输入,adc前端为将电子数转换为电压值的传感器,大概在1000路左右,现在进行浮地设计时发现噪声过大,当短接至设备外壳GND则噪声在合理范围内,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提供下建议。
        具体应用为x光图像采集电路。

网友A:
两个地之间用安规电容蓝色的那种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共模抑制,将外部输入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之后再给ADC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的是图像点阵,2300*2804的矩阵,2300列同时开断,然后分2804逐行扫描,好像不好这么处理,输入信号是电子数,然后通过芯片将电子数积分为电容并转换为输出电压(模拟量数据串),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2804逐行扫描时,断开行扫描的通断的电压有带入干扰,产生的电子数进入传感器内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地之间用安规电容蓝色的那种连起来。

已经有尝试过将电路板的地与机壳通过高压电容连接,或者断开,均对图像无改善,图像如附件。

网友:
电源噪声太大了

楼主:
是啊,电源噪声通过适配器引入,并在板上DCDC转换。

网友A:
你说 “当短接至设备外壳GND则噪声在合理范围内”,
那应该接电容到机壳地有效果。
温漂之前用线性光耦做的一个放大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2个电源室隔离的,主电源部分是220V整流出来接电机,单片机是热地。
原来线性光耦误差很大,发现手碰下地线就好很多了,然后接个222的安规电容把线性光耦2边的地连起来就好了,电容的位置就在线性光耦的边上。

电机基本上多是用安规电容/CBB630V的电容接外壳地就能解决,或者2个隔离地非隔离地接电容,做多在并上1,M/2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 “当短接至设备外壳GND则噪声在合理范围内”,
那应该接电容到机壳地有效果。
温漂之前用线性光耦做 ...

我们的设备比电机更敏感可能是由于,我通过1000pf/3Kv的高压电容接地,发现对图像没有改善,还是存在很大的噪声,现在前端的噪声大概在100Mv左右,我们的电路其实基本没用到放大电路,只用到了1.5倍左右的放大。目前发现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将地拉到机壳就好了,目前在试将板端的GND引至适配器输入端,不知道是否会有效果,如果有合理的建议也可以帮忙建议下,目前正在试验中,各种方法都可以尝试,谢谢。

网友:
多少频率?工频干扰?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限波

楼主:
上面的截图是一个图像,上面是2300*2800的矩阵点,现在是这些矩阵点噪声一片乱,频率比较难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