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除CAM Directory

楼主(2014-07-17):
如何移除CAM Directory 里面的文件路径太多了  如何全部移除

网友A:
D:\PADS Projects\Cam
你参考一下你的相应路径进行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ADS Projects\Cam
你参考一下你的相应路径进行删除

搞定  谢谢

网友(2014-08-20):
pads 9.3 删除了,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2020-06-28):
用记事本打开powerpcb.ini文件,找到[CAMDirExt],删除不需要的dir项,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