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有没有区域规则啊,怎么设置咧?

楼主(2014-07-17):
    以前用过其他软件allegro的区域规则好方便呀,不知道AD09里面有没有?

网友A:
    可以针对单个BGA 元器件设置一个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针对单个BGA 元器件设置一个规则

    HOW,求教受!

网友:
    在你想要设置区域的地方画一个ROOM,这里面的ROOM就相当于Allegro里面的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