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wap pin

楼主(2014-07-17):
请问我的PCB设计的时候做了SWAP pin怎么没有办法回传至原理图啊,求高手指点一下  啊

网友:
你可以反标一下,如果你用的是capture的原理图,你在菜单栏tools下面有个back Annotate
然后你找到swap过的PCB板,点击确定就可以反标回原理图。

楼主:
问题是我使用的就这样这个方法啊,回注的话,swap pin根本没有改变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種 netlist 格式? 若使用  allegro.dll 來輸出的話 , 是不支援雙向作業的 , 必須另外加工產出swap 檔案給 capture 來使用.

楼主:
难道还有几种的netlist文件吗,就是这个啊

楼主:
你那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吗,给我一份可以不吗

网友:
额  回注时  allegro中export的应该是logic吧  不是netlist

楼主:
但是LOGIC我也试过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