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rate阻抗線設計和傳統PCBA阻抗線設計的差異

楼主(2014-07-17):
    傳統PCBA阻抗線設計的差異

    傳統PCBA阻抗線設計,可以用polar試算

Substrate阻抗線線寬、線距,應該怎樣設計?

网友:
    基板工艺不同(减成,加成,半减成,半加成...),线路的横截面不同,有梯形、直方行、倒梯行...注意在polar里的设置,最好跟基板厂先沟通好。
    另外,从封装整体考虑,不要仅仅考虑基板,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980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