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做射频,2.4G网络匹配问题,恳求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4-07-17):
附图中为CC2591(TI早就推出的集成了PA,LNA,BALUN,RF SWITCH的FEM,2.4G频段)至天线端(50欧姆)的Matching电路,CC2591 ANT端口阻抗未知。这个网络是如何匹配的?红圈内,连续并联了一个2.7pF的电容和1.0nH的电感,这在SMITH CHART里看不是在导纳圆上先顺时针转一段又逆时针转回去了?我直接只并一个2.8nH左右的电感是不是也可以呢?菜鸟惶恐,诚盼指教!

楼主:
哎,没人气啊。。。

网友:
最近破解2.4G制式,也在看天线匹配。
射频完全是另一套理论体系,艰深的很呢

网友A:
匹配一定要知道阻抗,规格书或自己测试。匹配的结构方式有很多种,能达到你阻抗变换目的即可。串联是阻抗圆,并联的导纳圆旋转。

网友(2014-12-07):
引用 网友A:
匹配一定要知道阻抗,规格书或自己测试。匹配的结构方式有很多种,能达到你阻抗变换目的即可。串联是阻抗圆 ...

我也在搞这个,输出阻抗是50欧姆的,但是不知道这个电容电感怎么搞,版主你说的这个有点专业哦,去看专业的书的话是个最好的方法,但就是项目摆在眼前,版主可否指点下,这个电容电感的大小选择?

网友:
看不懂,虽然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

网友:
想要知道CC2591 ANT端口阻抗是很困难的,需要通过负载牵引系统测定,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测试输出端的驻波来确定匹配网络选择是否合理!

网友(2018-12-17):
LC 并联电路,谐振电路负载,以便功放能输出最高效功率。
2.7pF和1NH的并联基本上2.4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