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建立问题

楼主(2014-07-17):
在Part建立Pin mapping完成点OK时出现下面画面:
"The part is incomplete because pin(s) are not mapped...................................."
Symbol/Cell Preview里预览都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是哪里还没有设定,请大神指点
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的pin还没有完全匹配。如是不是有隐藏的电源地pin。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symbol editor 里的pin number 是不是忘记填了

网友:
楼主有EE7.9.X的文档不,我买的书和下载的都是2005或者2007,界面差别大,看着没法用,感激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以下位置设置成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