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BUS Analysys分析结果

楼主(2014-07-17):
疑惑为什么获得的数据信号会这么不规律?

网友A:
你选用这的是随机伪码流,当然是这样。你自己定义码流为01010101跑出来就是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用这的是随机伪码流,当然是这样。你自己定义码流为01010101跑出来就是规则的。

恩,已经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5-02-10):
应该是码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