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遇挫折了,以下的题有知道答案的吗?

楼主(2014-07-17):
面试管先问我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熟悉吗?我说数字电路比较熟悉,
然后,他:寄存器怎么工作的?
          我:。。。
        他:波特率怎么算?比如我要1200K的波特率?
        我:。。。
        他:78L12用在12V转5V的电路中,7812的输入段的电解电容怎么算的?
        我:一般是100UF--350UF左右
        他:为什么?这个可以计算的
        我:。。。

最后,面试管谈了他想要的工程师,从产品设计到出PCB,软件都要自己能
独立完成的。好吧,我表示遗憾,然后再见,灰溜溜的走了。。。

网友:
哈哈。 这些题 。。。 路过。我答不上来。。。

网友:
面试MCU工程师的吧。

网友:
1 寄存器怎么工作的?
答曰:不知道。反问你知道CPU如何工作的么?
2 波特率怎么计算?
答曰:有小软件,直接把晶体,定时器和指令周期与期望的波特率写好,自动生成代码。反问,你知道如何测量波特率吗?误差范围多少合适?
3 78L12用在12V转5V的电路中,7812的输入段的电解电容怎么算的?
答曰: 不知道。反问你知道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如何计算?为什么?

版主棒棒哒!支持!

网友:
:@:@:@:@   面试时,有时需要给他信息,表示知道你你知道,但是目前你要表示,没有查资料不是很清楚,查资料知道了,让他相信你不是很孤陋寡闻。

网友:
论坛里面有知道第三题的答案的么?
我怎么感觉无法计算的啊

网友:
寄存器怎么工作的?
不知道他想要什么程度的答案,如果要面试,我会回答是用门延迟达到锁存的作用的
波特率怎么算?比如我要1200K的波特率?
感觉这个问题很无语,波特率是算出来的?时钟加上分频就是波特率啊,他到底想要怎样的回答?
78L12用在12V转5V的电路中,7812的输入段的电解电容怎么算的?
这个跟负载有关,跟EMC有关,跟要求的纹波有关,要再多说一点,还有跟电容的ESR有关。

我其实想说,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大多数是不懂装懂。

网友:
非常支持 技术流 的说法,个人很反感这种装逼的人

网友:
绝对的鄙视这样的面试官

网友:
这个工作?什么都得懂  不错

网友:
面试本来就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
如果对于问题不是很理解不如直接向面试官请教,通常对方会给你一些提示引导你解决问题
如果不懂也要尽量把你了解的内容说给面试官听,但不要扯太远,说出你分析问题的思路,有时候面试官更关心的是你逻辑思维、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合作沟通、应变抗压的能力而不单单是听一个答案
况且面试官不懂不也是正常的吗,很多岗位都需要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面试者水平远高于面试官才对。

网友:
他問的問題很怪,沒有很確實的回答方式!
1.寄存器怎么工作的?-->一般只會設定寄存器的值,然後,在MCU命令下,才會去讀值
2.波特率怎么算?Bit Rate是用來計算資料流量的一種方式,它的單位是Bit per Second﹙位元/每秒﹚-->我不是很懂,這網上找的
3.78L12用在12V转5V的电路中?-->78L12輸出是12V? 輸入端電容怎算?基本上12V算是弱電,輸入端電容你高興怎麼接就怎麼接(有人算過,最後還是用try出來的比較好= =),當然,也有標準算法,但他給的條件太少,根本就沒法算..........

网友A:
学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问的三个问题数电上都会有,只想说我查了资料才想起来7812滤波电容数值大小的计算,有个公式,看着儿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NTx4DteiAqKaI_P32bcVa3aGydNgB2tTHmfN-PsiW7xEP90ilKugmKk1vIVZlPb_qHVooCifsoW75FVL7nSwITTjmNdELoqwxhCYdHsTB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问的三个问题数电上都会有,只想说我查了资料才想起来7812滤波电容数值大小的计算, ...

你好,看过你贴的文章,请教一下这个电容的公式
C=Ic*t/VPP
其中,VPP就是期望的纹波,Ic文中也表达了为IOMAX,不知道这个t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整流后周期?(100HZ)

网友:
t应该是市电的周期,你看上面,他是从整流器出来的,估计是经过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