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元件位号怎么设置为do not stuff 就是跟常见的NC一样?

楼主(2014-07-17):
(图片)

网友:
打开part manager  新建一个group   然后在页面里面把不焊的对象选中 右键 add to  group  添加到刚才新建的group里面,即可发现part manager里面新的group包含了对象 然后全选  右键
  设置为 do  not stuff    出bom的时候 不要选全部,选择下拉 另一个 就可以了

相当于把原理图分为2中类型了 ,出BOM的时候只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