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后元件没了

楼主(2014-07-17):
请问大师,原理图里4Xs7和Pcb里4xs7两器件都存在更新后,pcb里得4xs7就没有了!显示错误如图

网友:
看看原理图里这个元件指定了几个不一样的封装备选 有的话最好只有一个备选 这样比较安全 还有看一下你的库路径是否是正确 的

网友:
再试着把原理图中两个逻辑元件再指定为你要的dacal.再eco或同步一下,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