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LDO推荐

楼主(2014-07-17):
给位师傅最近一个LED项目,输入24V,输出5v,这5V一个是给单片机供电,一个是个LED供电,总的负载电流应该不会超过200ma,试用了一款大功率的LDO,CjKj-3505,用上去可以正常工作,测试所得负载总电流150ma左右,但是上机久了发烫很严重,请问一下给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LDO推荐,最好是贴片的  ,封装是TO-263或者是TO-252的。

网友A:
你需要量下你的温度,才能确认,一般40多度开始,摸上去就会感觉比较烫。
T0-252的热阻(内部到CASE)的12-15°/W,你的IC消耗的功率为3.6W,内部节点的温度比外壳的温度高40多°。你量下外壳的最高温度再加上温升40多°,不超过150°即可,可以认为没有问题。

个人建议使用DC-DC,因为LDO消耗了3.6W,都会觉得比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量下你的温度,才能确认,一般40多度开始,摸上去就会感觉比较烫。
T0-252的热阻(内部到CASE)的12 ...

嗯  如果用DC-DC的话外围肯定要增加一些必要的器件,现上面的要求不能使用插件,全部使用贴片,尽量减少元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如果用DC-DC的话外围肯定要增加一些必要的器件,现上面的要求不能使用插件,全部使用贴片,尽量减少 ...

DC-DC的外围可以全部贴片。

网友:
DC-DC的外围可以全部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的外围可以全部贴片。

主要是DC-DC外围器件太多了,要是有LDO那更加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DC-DC外围器件太多了,要是有LDO那更加的好

只要是LDO,效果都一样,还不如不换。唯一可能有区别的就是大点封装,散热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DC-DC外围器件太多了,要是有LDO那更加的好

这些都是建议,就向之前说的那样,你算热阻也许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IC的寿命就是大大折扣并且整机温度高。
DC-DC的区域估计跟你LDO的区域(包括散热的部分)只小不大。

网友B:
知不知道什么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用在什么场合?24V降到5V还用LDO?是低压差吗?别看你电流才150mA,你压降有19V,LDO上发热功率有2.85W了,能不烫?这种情况要么用TO-220的大功率稳压管配合大尺寸的散热片,要么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什么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用在什么场合?24V降到5V还用LDO?是低压差吗?别看你电流才150mA ...

嗯  所以在找   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C:
楼主你说的都不对头,24V输入,5V输出,这能叫LDO吗,只能叫DCDC了,LDO是低压差的,你这里这么大的压差,怎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都不对头,24V输入,5V输出,这能叫LDO吗,只能叫DCDC了,LDO是低压差的,你这里这么大的压差, ...

嗯   压差是很大,就是吧知道有没有这种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都不对头,24V输入,5V输出,这能叫LDO吗,只能叫DCDC了,LDO是低压差的,你这里这么大的压差, ...

LDO还是那个LDO,客观存在。
压差大是压差大,概念要清楚。

网友:
这么大的电压差,一般是不会用LDO的

网友:
可以用2级LDO降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压差是很大,就是吧知道有没有这种LDO

LDO是用在低压差场合的 你24V降到5V不适合用LDO 要用DC-DC 如果非要用线性稳压管,可以用L7805CV这种大功率稳压管加装大块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是用在低压差场合的 你24V降到5V不适合用LDO 要用DC-DC 如果非要用线性稳压管,可以用L7805CV这种大功 ...

我不想说什么了,我觉得是师傅教得有些问题。这种地方用DC-DC电源芯片是最好的了,可以选用那种不需要外围MOS管和电感的。电流200mA的,这样的应该很多的,多找找,不需要思维局限在LDO。这样的设计用LDO纯粹是有些本末倒置了。以上为个人建议,听得进就听,听不进就删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