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设计用哪个软件好?

楼主(2014-07-17):
请问一下,做天线设计,NFC天线,蓝牙天线,wifi天线之类的,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呢?HFSS还是ADS?
这两个软件应用范围能帮忙说明下吗?
谢谢!

网友:
hfss更方便一些

网友:
应用范围各自的网站说的最详细了

网友A:
ADS主要用来仿真电路(比如:微波射频电路、RFIC、通信电路),HFSS主要用来仿真器件(比如:滤波器、天线等等);两个好比螺丝刀,十字螺丝刀跟一字螺丝刀本身没法比较,但是当你家的电器上用的是一字螺丝的时候,哪怕十字螺丝刀是用钻石做的都没用。

网友A:
天线方面的应用,用hf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主要用来仿真电路(比如:微波射频电路、RFIC、通信电路),HFSS主要用来仿真器件(比如:滤波器、天线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方面的应用,用hfss。

CST与之相比如何呢?

网友(2016-05-18):
HFSS 跟 CST 都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