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每次走线时线宽和过孔种类有记忆的功能

楼主(2014-07-17):
走线或者打孔时要改变线宽或者过孔种类每次都要重新在OPTION里面设置一下,怎么让他记住我上一次的走线宽度或者过孔种类???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在设置CS里将某条网络的线宽设置成一个值,过孔也设置成一种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设置CS里将某条网络的线宽设置成一个值,过孔也设置成一种过孔!

比如我把电源网络孔设置成16/24的,但是BGA里面的电源地孔要用8/15的,如果只设置一种过孔就会报错啊?

网友:
    要不你走BGA的时候将8/15的孔优先放到第一位,每次走线就会默认这个孔了,这个设置也在C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