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导入Allegro最后步骤出错

楼主(2014-07-18):
按照论坛的方法,将Alllegro文件导入到pads,再后转换是出错,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

网友:
一看就是路劲的问题

网友:
有些文件是转换不了的,成功率大概是99%左右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将pads的skill文件换到Home路径,然后再转,成功了。
有几点要注意,
1、allegro文件在转的时候有Error一定要消除
2、一个目录最好只放一个要转换的文件,转换不成功要继续转换的话,原先产生的文件记得要全部删除
没有net的元件转换过程会被删除,我本来就是想转换allegro的pcb库,最后用CAMCAD转了,但是会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