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xp里面的一些模型问题

楼主(2014-07-18):
如图1,上面那个模型是coupled transmission line,下面那个模型是coupled microstrip,那这两个有啥区别呢。
如图2,上面模型是transmission line,下面模型是microstrip,transmission line 代表什么线呢,求大神指点一二。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上面是理想传输线模型,下面的是考虑叠层等信息的传输线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理想传输线模型,下面的是考虑叠层等信息的传输线模型

谢谢~

网友:
上面的是理想传输线,信号传输过程中不考虑损耗。
下面的是实际PCB的传输线,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损耗与LossTangent值(LossTangent在叠层结构中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