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 64位系统安装16.5及16.6,6次都不成功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4-07-18):
各位大侠谁能帮忙看看下面的错误报告,是怎么回事?从下面的错误报告中可以看出是LICENSE的问题,可装了6次都是这样,实在没有办法了,找了很多个部门高手看也还是不行,在此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电脑 是刚刚升级的WIN7 64位系统,第一次装软件就这样!多谢大家

allegro PCB SI GXL
---------------------------
Retrieval of 'Allegro_PCB_SI_630_Suite' license failed: 'ERROR (LMF-02002):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Allegro_PCB_SI_630_Suite, version 16.5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D:/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env.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2, 66, 0):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Run 'lic_error LMF-02002'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A:
Cadence Allegro 16.50.000 详细破解步骤(鉴于网上的一些和crack一起的破解攻略有些人说不行,我整理一个,需要安装程序的我可以通过迅雷网盘分享给大家)

具体的步骤:
1、下载SPB16.5下来后,点setup.exe,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装过以前版本的人都知道.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8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不用仿真部分删掉也无所谓)。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7、删除破解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 把license_gen文件夹里面的src.lic的hostname改为你的计算机名(第一行SERVER后面), 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Release 16.5文件夹,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 License Path格式为:port@host name。例如:5280@zhoushg-pc;其中5280端口是固定的,hostname则为license服务器的机器名称。如果license安装在本机,则hostname为本机的机器名称。,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

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window7和XP下都验证过)。

10、以上顺序不要搞反,直到第9步结束破解,无需重电脑就可以用了,本破解不适用于打补丁Hotfix_SPB16.50.001_wint_1of1.exe后的Cadence Allegro 16.50.001版本.

网友(2014-08-26):
感谢,网上找了N个版本,就这个靠谱。

网友:
16.6,6次都不成功的问题咨询,最后装成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 Allegro 16.50.000 详细破解步骤(鉴于网上的一些和crack一起的破解攻略有些人说不行,我整理一个 ...

你好 我装cadence 16.6的装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看到你最后一句 想问下 如何知道我下载的安装版有没有打Hotfix_SPB16.50.001_wint_1of1.exe补丁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安装步骤是针对16.5 或 16.6都行
通常网上的安装版是没有打补丁的
反正有没有打,都没关系,因为补丁一直在出,直接更新 就好了,更新后,打开allegro 软件时,版本会显示为最新的,如现在是33吧。16.6 S033

网友(2015-01-07):
楼主我和你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64位系统和32位破解方法有一点点区别。。。具体不好说

网友(2015-07-18):
完全 按照步骤走的!!!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