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里面,如何将两条网络连后可以有两个网络名

楼主(2014-07-19):
在DxDesigner里面,当两条网络连接在一起是会提示选择哪条网络名作为连接后的网络名,但是,如何才能使这两条网络即连在一起,网络名又不合起来,看了别人的PDF图,在两条网络中间插入一个特殊符号,使这两条网络连接起来,在help文档里面,称之为splice的一种特殊symbol,但是我在DxDesigner里死活都找不到这种special symbol,只有一些PORT,NC Symbol,link等等,唯独没有splice,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A:
还真不知道这样的功能, 我的经验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去实现:
1. 做一个symbol,两pin。
2. 两pin之间连接起来。

网友:
netName1 | neetNam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这样的功能, 我的经验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去实现:
1. 做一个symbol,两pin。
2. 两pin之间连接 ...

我现在也只能暂时做一个symbol连起来

网友B:
    仅供参考, 也有不好的地方.

    How to short two different net together.pdf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这样的功能, 我的经验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去实现:
    1. 做一个symbol,两pin。
2. 两pin之间连接 ...

我们公司库里面叫Tie-point,就是两个小焊盘是重叠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也有不好的地方.

    多谢,看不明白C1|D1, C2|D2……

楼主:
    今天偶然的发现诺基亚的原理图也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