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9画的原理图转换到allegro中使用

楼主(2014-07-19):
10金币
怎么把AD9画的原理图转换到allegro中使用  详细点  谢谢

网友:
AD原理图 转 ORCAD的方法,AD工程文件保存为DSN后,如果你装的是高版本的Cadence,是打不开的哟,需要用ORCAD 10.5打开后,另存,才能用ORCAD capture 16.5打开。转换后一定要仔细核对,有些信息转换后可能会有缺损。https://www.eda365.com/thread-99668-1-1.html

网友A:
用AD的原理导出网表,然后用Allegro载入网表就可,不过要先对网表进行编辑,在网表中的所有元器件前加“!”,后就可在Candence中用导入第三方网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的原理导出网表,然后用Allegro载入网表就可,不过要先对网表进行编辑,在网表中的所有元器件前加“!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AD9按telesis的方式导出网标?
封装信息是导入allegro中在逐步改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AD9按telesis的方式导出网标?
封装信息是导入allegro中在逐步改封装?

AD导出网表格式为:protle格式的网表,只要你有allegro的元器件库与原理图中的封装一样的你就可以放器件,布局了

网友:
可靠性咋样!还是用orcad重绘制一次原理图,再转网络,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习惯,也是平时练就的.原配的才能无缝链接,更新也方便.男女如此,软件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