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的纹波怎样看。

楼主(2014-07-19):
纹波的波峰是在水平上面的,即正压,波谷在水平下面的,即负压,那么读取它的纹波幅度是怎样读的,谢谢

楼主:
我测量的地方又是哪里,是在绿波电解电容那里吗,还是在小的104  0603电容那里,还是在后面的走线上找两个点量。

网友:
一般分为高频噪声和电源波纹,测量地方最好是接近CPU的POWER PIN,

网友:
峰峰值。测试点一般选择负载端的陶瓷电容。

网友(2014-08-28):
示波器交流档,20M 带宽限制来测试纹波,不限制来测试噪声。   测试端放在输出小电容两端。  还有电源厂要求如果电源线比较长,得在用户板上加10UF并联0.1UF后测试   不知这要求是什么规范提出的?有人知道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