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的纹波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2014-07-19):
需要哪些正确的方法,测电源主要测哪些参数,测得的纹波波行是读正电压的幅度,还是负电压的幅度,谢谢

楼主:
我测量的地方又是哪里,是在绿波电解电容那里吗,还是在小的104  0603电容那里,还是在后面的走线上找两个点量

网友:
示波器量输出经过了电容滤波之后的点,不要量离这个电容很远的地方。
读数你看目标值是多少,实际值是多少到多少,纹波就是峰峰值与目标值的差

网友A:
楼主,个人建议你还是先看书,没有基础搞设计,那就叫瞎搞,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纹波?---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就是纹波,通常为周期性,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伪命题。
测量纹波的意义何在?---电子系统期望的就是需要一纯净的直流电,但是实际是不存在,所以就需要测量纹波的大小看是否满足电子系统的要求。
测量的地方跟你的目的有关系?----你测量的地方跟你需要了解的目的是一致的:如果你需要了解电源输出端的纹波情况,那么就在这里测试。如果你需要知道IC附近的话,就在那边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个人建议你还是先看书,没有基础搞设计,那就叫瞎搞,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纹波? ...

    说的很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