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颗差分视频信号转单端的ic,同求一颗切换cvbs信号的开关芯片

楼主(2014-07-20):
求一颗差分视频信号转单端的ic,2通道即可
同求一颗切换cvbs信号的开关芯片,2选一

网友A:
ST应该有差分转单端的,很早以前用过。
CVBS的开关,你可以用CD4052/33,但是内阻大,后端需要加放大
也可以用PI5V330,这个内阻小,不需要放大,注意信号需要钳位一定的直流偏置。

网友B:
SGM330A,四路单刀双掷视频切换开关,以前准备用这个切YPbPr的。
参考DS: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SbBGFaTGTajziaB9qXsUJ5z7vrxNx-WOamc83gfWO67_Pl_CBY2wSKAIA0HXeeNmBWQABB7mLHQnVWOtF5nzHW838JLVNfQcv7H3cklLRC

楼主:
感谢楼上好心人们的回复,目前选择的视频切换IC 是ADG719,正在调试,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应该有差分转单端的,很早以前用过。
CVBS的开关,你可以用CD4052/33,但是内阻大,后端需要加放大
也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330A,四路单刀双掷视频切换开关,以前准备用这个切YPbPr的。
参考DS:
http://wenku.baidu.com/link?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