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无极性电容的耐压值问题。

楼主(2014-07-21):
    进了一新公司首次做硬件,做了一板要试产,发现这公司之前的BOM物料都不标注电容电压。

    这个只是普通产品,锂电池供电,5V充电,
    请问一般的104  105  106    ,0603封装电容,选取什么样的电压合适经济?

记得之前做WIFI类,耐压值均选在25-50V。

网友:
    正常来说,6.3V的就够了,但是很多电容其实低压的不一定好找,你告诉采购买大于6.3V的就可以了。除非你的设计里面有升压电路,那就最好留30%的裕量。

网友:
    陶瓷电容,6.3V对于5V完全不够。一般余量30%以上这个是对的。
    给你几个快速的工程经验。
1 0402的100nF一下的,基本上都是50V的耐压,而且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2 0402的100nF以上的,包含100nF的耐压基本上25V往下走。
    3 几个常用的0402,0603,0805的需要记住,1uF Y5V 10V C0402      2.2uF/1uF  0603 Y5V 16V
    10uf X7R 6.3V C0603   10uf Y5V 16V C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