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3337与ubox的GPS方案差异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神,我们公司做一款儿童定位学生机,硬件选型方面是MTK的3337好还是ubox的的GPS芯片好?主控是MTK6260.
二者的差异在哪?

网友A:
同行啊。做的是一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啊。做的是一样的产品

二者差异在哪?

网友(点评):
就现在来说,GPS模块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不存在太大性能上的差别。我建议使用MTK的GPS模块,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们软件在调试的时候,可能比较方便,即使存在问题,找找MTK技术支持一步到位了。

网友:
ubox价格便宜

网友B:
你用ubox也行,不过MT的芯片与MT自家的芯片匹配肯定会好点。自己拿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ubox也行,不过MT的芯片与MT自家的芯片匹配肯定会好点。自己拿主意。

Ublox会比MT的便宜么?我用ublox的模块要90RMB呢,MT好像就几个美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