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uter里的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21):
我的这个图基本全是差分对,为什么我在router里走差分对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相邻的差分对,软件就死住了呢。以前router里走差分对的时候碰到相邻的是可以推挤的呀!好心人帮着看看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啦。谢谢85781

HMX-BACK-8X8 V1.0T.zip

网友A:
你的板上大多数的库都有问题。差分线只要一挨上就会死机。

建议你重新按标准层的模式(不要增强层)重新创建元件,然后再布线就不会有问题。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422596063, 20650976) 旁(图形名称RW54849691,ID: 274)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18601870, 61413621) 旁(图形名称RW11131563,ID: 298)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20851866, 4526009) 旁(图形名称RW87636268,ID: 299)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522548362, 119051232) 旁(图形名称:DRW69988191,ID: 304)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403846101, 103003320) 旁(图形名称:DRW53021118,ID: 305)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85929235, 119051232) 旁(图形名称:DRW44886542,ID: 310)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303301301, 119051232) 旁(图形名称:DRW42316021,ID: 341)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204256497, 103003320) 旁(图形名称:DRW26310215,ID: 342)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306301295, 1526015) 旁(图形名称:DRW34540047,ID: 406)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594000719, 61413621) 旁(图形名称:DRW33439967,ID: 408)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591750724, 4526009) 旁(图形名称:DRW22859864,ID: 409)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591750724, 4526009) 旁(图形名称:DRW12321707,ID: 410)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592500722, 117551235) 旁(图形名称:DRW22427594,ID: 411)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190006525, 20650976) 旁(图形名称:DRW9784376,ID: 412)
下列图形的线样式已转换为实线: "打开图片”图片位于层 Layer_105 的 (20101867, 117551235) 旁(图形名称:DRW72623480,ID: 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上大多数的库都有问题。差分线只要一挨上就会死机。

建议你重新按标准层的模式(不要增强层)重 ...

这个文件和1楼发的文件是同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不会出现走差分对软件死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走差分对死的问题是,我就把U1由顶层改为底层了 HMX-BACK-8X8

网友B:
有的时候真不好说。 我也碰到过,有时候死机就一个位置,或者一个信号有问题,其他信号就没问题。

换一个PADS版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真不好说。 我也碰到过,有时候死机就一个位置,或者一个信号有问题,其他信号就没问题。

换一 ...

谢谢!还好我的这个文件在N次死机的情况下完成了。当时真的很郁闷!我之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找原因,router里走线死机还挺有规律的,就是不管在哪个位置,一碰到相邻的差分线软件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