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PADS Router 9.5初次使用虚拟T点遇到问题?

楼主(2014-07-21):
为DDR布线,黄色箭头处都是虚拟过孔,目的是将T点与排阻管脚建立匹配长度管脚对组,然后做等长布线。而T点无法与排阻管脚建立匹配长度管脚对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没说清楚。 或者把文件发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没说清楚。 或者把文件发来帮你看看。

谢谢!就是排阻的引脚选择管脚对时要能与T点虚拟过孔亮显,我要将这两个点建立匹配长度管脚对组,然后等长布线,目前无法与该点建立,

11112).rar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排阻的引脚选择管脚对时要能与T点虚拟过孔亮显,我要将这两个点建立匹配长度管脚对组,然后 ...

大虾们下载看了,请发表下意见。

网友:
先将排阻和T点连接起来后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走线怎么那么多斜线,制作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