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文件 转allegro

楼主(2014-07-21):
15金币
求帮忙转2个.pcb文件格式的转为allegro正常使用的BRD文件。 T8_600mm_220V_9W_2835_56_13.9mm(双端进电).rar (30.7 KB, 下载次数: 16)

网友:
    是完美转么?求方法

网友:
    可以用pads转成.asc 的文件 然后导入到Allegro中,试试吧,

网友:
    那样转出来的还是比较难直接用,有skill或者其他修改的方法么?

网友:
    还好,我试过,只要将.asc的版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试过....明显会丢失一些过孔走线什么的,,而且封装也很另类..

网友:
    用高版本的转,效果好点,封装必须优化,很多问题。

网友:
    你的PADS 不知是哪一版 ~~ 我用9.5居然打不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