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和MENTOR EXPEDITION7。9。5同时安装方法

楼主(2014-07-21):
  1。 在WIN7系统下安装SP3,不要用虚拟机的方法装系统,用GHOST的方法。在SP3下装pads9。5装在D盘PADS下mentorGRAPHICS。方法同以前。在WIN7下装EE7。9。5。如果装在一个系统下后装的将破坏前装的软件,导致先装的不能用。

网友:
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两个的软件兼容性很好,通用一个license

楼主:
是不是有个是绿色版的,装两个会覆盖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个是绿色版的,装两个会覆盖前一个。

没有什么绿色版,都是标准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