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xnet

楼主(2014-07-22):
allegro16.6中XNET网络如何删除?
因为之前板子网络设置的很乱,现在想把板子上的XNET网络删除,忘高手知道。

网友A:
    clear all model assign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r all model assignments

这个方法用过了,但是XNET 还是一样存在

网友A:
    前些天有个帖子,也是这个问题,好像说设置了其他model,你找下帖子吧,我懒得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有个帖子,也是这个问题,好像说设置了其他model,你找下帖子吧,我懒得翻了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在SI模式下选择Model Assigment,点OK,然后“Clear All Model Assignment”,OK就可删除X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