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的元件能否在板中有坐标点?比如MARK,屏蔽罩

楼主(2014-07-22):
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通常都会自己手动加MARK点和屏蔽罩(直接焊死的),屏蔽罩只是画了个soldermask,假设做成了一个元件(没有PIN的元件)调入进来,和MARK点一样,生成的贴片文件坐标里面是没有这两个种类的坐标点的,如何能够做到调入后还能生成坐标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A:
生成的贴片数据MARK点是有坐标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贴片数据MARK点是有坐标点的

没有啊,MARK点只有在原理图上添加才有坐标点。请问你是用哪个出坐标的命令。

网友B:
很简单
做一个只有assembly外框没有pad的footprint
然后把这个footprint放到屏蔽框的中心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做一个只有assembly外框没有pad的footprint
然后把这个footprint放到屏蔽框的中心位置就行了

能不能具体的说明呢?抱歉,我在PCB上从没听过footprint,所以一点都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的说明呢?抱歉,我在PCB上从没听过footprint,所以一点都没看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还望细细说明,谢谢!

网友C:
做成封装再强行放置就可以出座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封装再强行放置就可以出座标了

这个我做过封装,直接在allegro中调用,生成出来是没有坐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做过封装,直接在allegro中调用,生成出来是没有坐标的。

中心放置一个表贴焊盘,只做TOP与SOLDERMASK-TOP,其他不做,做封装是考虑放置非电气PAD
灵活运用,ALLEGRO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得靠人来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放置一个表贴焊盘,只做TOP与SOLDERMASK-TOP,其他不做,做封装是考虑放置非电气PAD
灵活运用,ALLEG ...

你说的不还是要加焊盘进去吗?加进去后就得和原理图关联啊,就算不关联,抓进去后导出的图也没有坐标。不知道你说的非电气焊盘做完后,能出坐标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你看下我的步骤,这样出来时没有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