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x8025时钟芯片为何要在电池部分要接一个电阻?

楼主(2014-07-22):
    如图中, 为何要在电池电压进入前加1k电阻?

网友:
    限流的!不一定是1K,有时候也可以不加,我就没加!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还是加上,以防万一!

网友:
    1k也忒大了点

网友:
    限流吧 这样可以控制工作电流 应该是考虑纽扣电池的使用时间的 另外串电阻不影响使用 原因是因为芯片工作电流很低  但是也不能串的特别大 毕竟不是做上拉电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