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视频传输引入干扰,

楼主(2014-07-22):
最近一直搞音频噪音问题,发现与视频地很大关系,示波器一测视频地确实很多杂波。将视频地与音频地完全分开,噪音消失但是图像重影     感觉很像阻抗不匹配,信号反射造成干扰杂波,在接地时从而将噪音引入音频 ,改了匹配电阻也没效果,各位有什么好的类似经验  建议,多谢

网友A:
将视频地与音频地完全分开,噪音消失但是图像重影 -----感觉像是高频失真
你可以尝试把模拟音频的GND隔离,用电阻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视频地与音频地完全分开,噪音消失但是图像重影 -----感觉像是高频失真
你可以尝试把模拟音频的GND隔离 ...

音频地分割的,用零欧电阻跨接,磁珠也试过

网友A:
问下,你说的完全分开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你说的完全分开是怎么样的?

接收设备的视频地不接主板的地(或者说音频地),地回路直接流回发送设备

网友:
接收设备的视频GND不接主板的GND,那接收设备的GND如何到发送设备的?通过其他的高阻抗的GND?因为从你的描述上来看,有重影,我就感觉是高频失真,也就是视频的路径有高感抗的东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