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RS232/TTL电平通过一个短路帽切换的电路?

楼主(2014-07-22):
有没有RS232/TTL电平通过一个短路帽切换的电路?

网友A:
楼主需要把你的要求再明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把你的要求再明确一点。

一个串口,不短接短路帽,就是外部输入默认串口是3.3V/5V的,经过转换电路转换后转出5V/3.3V给单片机。
短接短路帽表示,外部默认输入的串口是232电平的,经过转换电路转换后转出5V/3.3V给单片机。

网友:
CD4052/3,但是VPP只能到15V。注意一下逻辑电平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其实0V/5V也能被RS232正确识别,只需要拿三极管隔离下。

网友:
功能需求不明确,拿个继电器一样可以实现,

楼主:
OK , 有时候用到这种形式的电路。
比如你单片机的是5V的,外部输入的串口到你的单片机的串口信号是5V的也有232电平的这时候就比较尴尬l了。

网友:
用拨码开关比较方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