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B板,欢迎挑毛病

楼主(2014-07-22):
小弟初学PCB,画了块供电+串口通信的板子,大家给挑挑毛病呗,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只针对PCB:
1)供电用的话,输入输出焊盘与铜用花焊盘连接,负载能力不足,需要改为直接连接,表层可用花焊盘,但是要加粗,且手动补充连接不足的地方。
2)没有mark点,如果要自动贴片,mark点是必须的。
3)丝印方向,竖立的丝印,请朝向一个方向竖立,否则显得凌乱,且不易识别。
4)无焊接功能的过孔,需要设置成不开窗,当然这个如果发给板厂制作时,他们多半会有工程咨询是否需要覆盖。
5)负片层的切割太凌乱,不要形成环路,以免形成EMI的发射天线。
6)表层覆铜,一半悬空的长条状区域,放置cutout,将他们削除,不然形成EMI发射天线

网友:
另外问下,你TL16的那个芯片哪儿来的封装?感觉0.5pitch的封装,焊盘设到0.3太宽,2mm太长,实际生产中容易连锡。

网友:
第一次就能画这么好,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谢谢指点,我再修改一下

楼主:
封装是参考别人的,我跟手册再确认一下,看是否需要重新画

网友(2014-08-21):
原理图不规范,画一页这么大的图,找东西费劲,最好按功能分画在不同的A4页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