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 2.0 to VGA adapter解决方案!

楼主(2014-07-23):
各位大神,小弟求各位推荐一个USB转VGA的解决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

-  Compatible with window OS and Mac OS
-  Compatible with all VGA displays
-  Maximum video resolution: 1920x1080
-  Flash driver
-  Power mode: Bus powered, no additional power supply
-  Power consumption: about 400mA or below
-  Support mode: extended desktop, mirrored desktop and primary display
-  Support hot plug

有做过类似方案的也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你找displaylink的方案公司,我之前准备搞这个的,后来老板不做了。

楼主:
好的,谢谢2楼!
请问还有别的方案吗,除了Displaylink
想做个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2楼!
请问还有别的方案吗,除了Displaylink
想做个比较

这个用的并不是很多,由于受限制,USB2.0最大只能传480MBIT/S的数据。
其他的帮不上忙了。

楼主:
寻求斑竹指教啊,呼叫 超級狗

@超級狗
@超級狗
@超級狗
@超級狗

网友A:
提供Diisplaylink公司技术支持,USB2.0/3.0 TO VGA/DVI/HDMI/DP 您的问题建议采用DL165主芯片

DL165        USB 2.0 to VGA 1920x1080
DL125        USB 2.0 to DVI 1920x1080
DL160        USB 2.0 to DVI 1920x1080
DL165        USB 2.0 to DVI 1920x1080
DL195        USB 2.0 to DVI 2048x1152
DL3100        USB 3.0 to DVI 2048x1152
DL3500        USB 3.0 to DVI 2048x1152
DL3500        USB 3.0 to HDMI 2048x1152
DL3900        USB 3.0 to DVI/HDMI (2048x1152)
DL3900+DP501 USB 3.0 to DP(2560x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Diisplaylink公司技术支持,USB2.0/3.0 TO VGA/DVI/HDMI/DP 您的问题建议采用DL165主芯片

这个东西CPU占用率 高吗?

网友B:
這東西越來越少人做了,之前也是有個計劃要用,後來作罷!

SMSC UFX6000

SMSC 已被 MicroChip 併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Diisplaylink公司技术支持,USB2.0/3.0 TO VGA/DVI/HDMI/DP 您的问题建议采用DL165主芯片

 好的,谢谢指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越來越少人做了,之前也是有個計劃要用,後來作罷!

SMSC UFX6000

狗斑竹V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谢谢!

给你看个网站http://www.win-star.com/eshop/category.php?id=4

网友(2014-09-25):
谁有Displaylink DL-165的资料和技术支持,我这边正好需要 可以付报酬。我的电话 13532725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