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 做PCB的时候,移动器件不显示。

楼主(2014-07-23):
使用AD13,不知道无意中按了什么快捷键,做PCB的时候移动某器件,该器件就隐藏起来,但还是挂在鼠标那里。请问大家有没有好办法重新设置回来?

网友(2015-04-02):
再按一次L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t+p,弹出系统设置对话框,恢复默认选项。然后再试下。

楼主:
解决办法:重装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