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测量整流桥,电路板烧毁。

楼主(2014-07-23):
原理图如下:
我在做个给LED供电的电源,原题图如下:

上面一路是220V AC输入,整流之后,直接给LED驱动芯片供电的,
下面一路是降压到12v再整流,给mcu控制芯片供电的。

请教几个问题:
1.由于上面一路给LED驱动芯片供电的,接了一个220uF的大电容,所以加电瞬间会有冲击,这个冲击会不会影响下面的MCU造成MCU烧毁?
变压器和电源芯片能不能起到隔离作用? 电源芯片输入范围是8-40V DC,输出3.3V。 如果有影响,如何防止。

2.我焊接的时候,焊接了红线左边的部分,想先调试一下两路整流的输出是否正常。
我想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加电瞬间会不会有电压的冲击,将示波器设置成触发模式,信号线分别接到上图中1,2两端。
一加电,从电路板输入到扼流圈之间的PCB走线,直接爆炸飞出。。。 两次都是如此。废了两块板了。。。
第一次爆炸,没有想到是因为接了示波器的原因,第二版的时候,一个一个焊接,在接示波器之前,两路整流桥输出都正常。
当我再一次接上示波器想看一下加电瞬间情况的时候,又发生了电路板走线爆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因为我220V AC输入,整流之后的GND是浮地的原因么? 示波器的地是大地??

浮地一接大地,电位不同,会出问题??

我PCB走线在40mil以上,没有4、5A以上的电流,不会把走线炸飞, 这么大的电流,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不能在整流桥两端接示波器测量呢?
我看百度上有说用示波器观察整流桥波形的啊。

3.普通适配器,220V,两线输入,降压到5V,12V的地,是不是也是浮地?我现在都不敢接jtag了。也不敢把变压器输出接到后面的mcu电源了。。正在研究中,有没有做过电源的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重新编辑一下,因为我重新看了下你的问题。
1 第一个问题,不会有干扰,请放心使用。
2 第二个问题,这个情况,按照道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已经有了变压器隔离。请在上电之前,再次确认一下高压和二次侧有无短路或者阻抗很小。
3 第三个问题,是浮地,但是已经通过变压器隔离了,所以可以和大地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辑一下,因为我重新看了下你的问题。
1 第一个问题,不会有干扰,请放心使用。
2 第二个问题,这个 ...

多谢指点。
还有问题我想继续讨论一下。

1.第一板,我把两个整流圈的输出用万用表测试通过以后(上端311V DC,下端整流输出16V DC)
然后我将3.3v输出端的0R电阻焊接,加电之后,MCU烧坏,我怀疑是加电时的过冲,又或者是由于MCU部分焊接有问题,当时我没有确定问题出去哪里,怀疑是不是加电时给大电容充电引起的过冲,这部分理论我不是很懂,只是猜测。所以我用示波器测量 下路 整流桥的输出,想看一下加电瞬间的电压是否有大的跳变,造成MCU烧坏。

我将示波器的探针接到整流桥输出+级,GND接到-端。  示波器的探针和GND之间,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阻抗9MR左右,觉得应该可以测量。
可是一加电,走线被烧的直接爆炸飞出PCB板。 线宽50mil。 保险丝是250V 2A的自恢复,看来也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量了一下变压器输入端阻抗,短路,不知道是之前就坏的,还是因为烧坏了才短路的。这个我在焊接之前忘记测量了。

到第二板时,我从电源输入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焊接,然后逐个测量。

我测量了变压器的输入端,阻抗900R左右,正常。

在焊接完两个整流桥,并且测量输出都正确以后,我又将示波器接到下面整流桥的直流输出端。出现的现象就是如我在1楼所说,线路直接爆炸,都在同意位置,所以,我才推断,是由于接入了示波器引起的。但是原因我至今没有分析出来。

疑问1:是不是我板子是浮地,而示波器的探针GND端是大地,二者之间有电位差,我将示波器的大地接到浮地上,就出现问题呢?
疑问2:如果是浮地造成的,我接Jlink时,JLINK有大地,是不是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我现在没有敢将变压器的输入直接接到后面的数电部分,我担心接上以后,将Jlink连上来,会又出问题。我现在使用直流源给后面的数电部分单独供电,用jtag调式,打算将功能调试完成后,再接变压器输出,那时再烧坏,就可确定在哪一端出的问题。
疑问3:如果使用三相电,将市电的大地从输入端引入,将大地接到整流桥输出的地,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出现浮地了。
疑问4:如果是由于浮地和大地原因造成的。我觉得又不像。市面上很多开发板使用的5V,12V输出的 AC/DC适配器,都是两个插头的,220V交流输入,直流输出,按理说开发板的地都是浮地才对。但是也都可直接与jlink,电脑,以及其他设备连接,没有说先确认是浮地还是大地。这个地方我始终想不通。
疑问5:如果确实是一个浮地,一个大地的板子,上电之后,连接到一起,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
疑问6:在上电前将两个GND连接,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问题。
疑问7:针对你说的二次侧是否阻抗很小的问题。我说下我的看法。对于变压器而言,我测量了四个变压器。变压器是由电感线圈组成的,所以直流阻抗应该很小,或者短路。但是变压器作为一个负载,输入端应该有阻抗,不然会造成短路,所以我认为应该,变压器输入端应该是有阻抗的。
我测量之后,得到:220v ac /12v ac 5w 变压器输入端阻抗900欧姆左右。
220v ac /12v ac 10w 变压器输入端阻抗200多欧姆左右。

对于变压器输出端,应该视为电源,内阻应该尽量小,所以我认为,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应该短路。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输出端蜂鸣器都是响的。阻抗2R左右。
我没找分析出,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暂时还不敢有下一步动作,还在分析中。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问题根源在变压器身上,把变压器的规格书拿出来瞧瞧吧。
你这个问题,跟示波器的GND是大地有关,但是根源点是变压器隔离度没做好,导致漏电。
而对于你上面那7个疑问,只能这样告诉你:你真的没有搞明白最基础的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问题根源在变压器身上,把变压器的规格书拿出来瞧瞧吧。
你这个问题,跟示波器的GND是大地 ...

确实。有些东西看书是看不来的,我确实有太多东西要学习,向各位虚心求教了。
我不是做电源的,电工基础只是大学课程里学过的,这块知识肯定是很薄弱,存在很多盲区。

这七个问题其实可能只是有个简单的本质问题我没有认识到,很可能一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解决了。
是否介意把你的观点共享出来?解答一下我的这些疑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还有问题我想继续讨论一下。

疑问1 :你的板子就是浮地,示波器的探针的GND接大地(如果你用的是3PIN的插头的话)。浮地和大地之间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浮地和高压没有短路或者阻抗很小。
疑问2 : 不是浮地造成的
疑问3  :市电的GND就是大地,如果与板子的浮地连接在一起,那么不是浮地了
疑问4  : 还不错,终于想到这点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高压与二次侧的阻抗问题。
疑问5  : 低压没有问题,关键是高压如果和GND连接在一起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疑问6  : 是哪两个GND?
疑问7  : 我之前说的是高压和二次测之间的阻抗,不是单独的阻抗。电源内阻应该足够小,这是对的,因为带载能力就强。

而且看你的图片,U1和U2的GND 连接在一起?如果是的话,你就重新打板吧!!!!

网友:
    你这样做单价多高。3.3V供电可以用buck电路做个非隔离供电电路,总成本要不了2元,而且可以和9910共地。我08年这种电路都是这样搞的。这3。3伏非隔离电路安森美有模板,参考改下就行。还有一般不要用示波器电压探头测试热地电路波形,如果是因为隔离变压器后会造成参数不符合实际工况,用有源探头,不过比较贵。

网友:
    还有D2反相恢复时间越短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1 :你的板子就是浮地,示波器的探针的GND接大地(如果你用的是3PIN的插头的话)。浮地和大地之间连 ...。

(1)疑问1的最后,你说“浮地和大地之间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浮地和高压没有短路或者阻抗很小”

问1:浮地和大地之间连接是没有问题,指的是是带电连接还是不带电连接呢?二者是否有区别? 有些设备(如JLINK)使用时,会提醒不要带电插拔,是不是说要在上电前,将二者地相连,这样二者不管是否是浮地还是大地,都能保证零电势参考点相同。  如果带电插拔,二者的地就有可能不同,因此可能烧坏设备。是这个道理么?
反映到我这个板子上,我现在已经把数电部分调试好,下面一路变压、整流、经电源芯片,3.3v输出也正常了。现在只是没把R38的0R电阻焊接上,

我担心一焊上,又把后面烧坏了,想还是先自己研究一下再说。应该如何确保隔离已做好??仅仅用万用表测试输出,是不是无法确保变压器状态良好?因为:我上一板就是已经测试了整流输出正常,结果用示波器一连,想测试整流输出,结果一上电就爆了。是不是说:即使整流输出正常,也不能确保变压器隔离度良好??或者说也不能确保能正常带载?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示波器两个探针直流阻抗9m,为什么不能连接到整流输出两端呢?还是因为我看到的只是表象,其实另有原因。有人说用示波器测量不要连接GND,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问2:前提是浮地和高压没有短路或者阻抗很小。“阻抗很小”如何理解,是浮地和高压之间阻抗应该很小,还是应该很大?

(2)疑问6中两个GND,我指的就是一个是浮地,一个是大地的情况下。带电连接和加电前连接是否有区别。通过思考,我已经在(1)中举了jlink连接开发板的例子。

(3)“而且看你的图片,U1和U2的GND 连接在一起?如果是的话,你就重新打板吧!!!!”
这个结论确定吗?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U2和U1不能共地??
我的控制电压,是U2提供给U1的,二者不共地的话,零点位点以谁为参考??

对了,我再补充一点。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疑问1的最后,你说“浮地和大地之间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浮地和高压没有短路或者阻抗很小” ...

    疑问1 你的理解是正确,设备之间互联,要先连接GND,在连接其他信号,就是为了共地。
前提是浮地和高压没有短路或者阻抗很小。这句可能会有歧义,改成 前提是浮地与高压之间没有短路以及阻抗很小,就是说高压和大地要绝缘。

第二点,这个结论确定。一个是高压的GND,一个是低压的GND,你为何能共地?你这个情况,要么MCU跟U1共用一套电源系统,MCU单独用阻容降压,要么按照你目前的情况,不共GND,用光耦隔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1 你的理解是正确,设备之间互联,要先连接GND,在连接其他信号,就是为了共地。
    前提是浮地和高压 ...

嗯,我用MCU的DA输出模拟电压,来控制U1的使能,
我认为MCU当然要和U1共地。

    而U2电源芯片是给MCU供电的,当然也要和MCU共地,
因此,我认为:PGND 和MCU的DGND,应该是通过0R电阻R6连接的。

如果不是如此,MCU提供给U1的控制电压和使能信号,如何能识别?

楼主:
    还有,MCU如何跟U1公用一套电源系统呢?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如下所述:

    1.去掉下面的变压器和整流,直保留上面一路,311V输出后,用阻容网络分压,供给U2电源芯片,输出3.3V,给MCU供电。对么?

2.光耦隔离的方案我没有想清楚是如何做的。能否具体谈一谈,我这个板子MCU部分倒是用光耦做了板外的开关量控制。

楼主: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MCU给U1的控制信号,用光耦隔离。
但是我的控制电压其实是一个MCU片内DAC输出的一个模拟量,用光耦不好实现。

楼主:
    另外你说的公用一套电源系统,是否是7楼所说的buck电路非隔离电源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用MCU的DA输出模拟电压,来控制U1的使能,
    我认为MCU当然要和U1共地。

    说了那么多,你还不明白?
你的U1用的是高压电,对吧!
你的MCU用的是变压器转的3.3V,对吧。你认为可以供GND?
    我刚刚已经回复你了如何解决不这个问题,要么共用一套电源系统,要么用光耦隔离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MCU如何跟U1公用一套电源系统呢?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如下所述:

1 你的理解是对的。
2 光耦隔离,你看下光耦的规格书,你就明白了,因为目前的MCU的供电是隔离的(必须把PGND也隔离开),那么你就可以用光耦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说的公用一套电源系统,是否是7楼所说的buck电路非隔离电源系统?

不是,跟DC-DC没有关系。如果你的DAC模拟系统不好使用光耦隔离,建议共用电源系统,但是你调试不好调。

楼主:
嗯,我想我应该明白了你的意思。
我这么问吧:
假设,有两块班子,

板1:如1楼画的LED驱动,高压,U1是LED驱动芯片,U1这个芯片需要一个0-2.5V的模拟电压来控制。
板2:MCU,输出0-2.5V的电压。

很明显,这两个板子是不共地的。
请问:我现在要将0-2.5v的电压输入到U1的引脚,请问除了光耦外,如何做? 我认为,这个2.5V的电压,它的GND,即:板2的GND。 只有板2的GND和板1的GND连接,这个0-2.5v的电压才有效。
但按照你的说法,这两个GND是不能公用的。能在解释一下我的这个疑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想我应该明白了你的意思。
我这么问吧:
假设,有两块班子,

两个不共GND的,要传这个信号,必须要光耦传输(类似的也可以)
我刚刚看了下规格书,你可以用PWM来控制,那么用光耦就无需那么多了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共GND的,要传这个信号,必须要光耦传输(类似的也可以)
我刚刚看了下规格书,你可以用PWM来控制 ...

嗯。是这样的,可以通过PWM来控制,多谢交流,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2018-12-14):
后来这个板子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