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适应板内一堆的盲埋孔?

楼主(2014-07-23):
最近在学画盲埋孔的板,8层板的图,孔用的是1-2,2-3,3-6,6-7,7-8。在整板图上显示过孔,有的是1-2,3-6,6-8,6-7,看得一晕一晕的,之前没涉及到,怎样能适应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孔?在这方面新手一个,你们当初是怎么玩的?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孔吧 8层一般是1到2  2到7    7到8 只有这几种 你说的那些好像不能把
                                     盲孔   埋孔   盲孔

楼主:
有的,1-2,2-3可以叠起来,6-7,7-8也可以叠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孔吧 8层一般是1到2  2到7    7到8 只有这几种 你说的那些好像不能把
                         ...

你说的这种是一阶盲埋,楼主说的那种事二阶盲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是一阶盲埋,楼主说的那种事二阶盲埋

就是不懂啊,啥是一阶盲孔,二阶盲孔的,这些是由什么来定用哪阶?成本吗?

网友:
    是不可以任意层盲埋的,跟板厂的叠层工艺有关系.除了表层外,必须是一对一对层的盲埋

网友:
    看来是这样 ,但是这么多确实看起来确实很累,初学者应该找一些贯穿孔比较好一点,我们公司18层板都是用贯穿孔。。。

网友:
    用快捷键,打开123层,这样可以布1-2 2-3。
换个快捷键,打开3456,可以布3456.
    678同理,这样眼睛没那么伤,其实可以把那个盲孔数字不显示,直接按数字打孔,对于孔密度很高的板子,非常实用。习惯了效率也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啊,啥是一阶盲孔,二阶盲孔的,这些是由什么来定用哪阶?成本吗?

阶数是小孔的种类,由走线的需要来定,阶数越高越好走线但成本越高。

网友:
    先和你的经理确定PCB成本,再跟PCB板厂确认加工能力,否则你就是白忙。 目前看你是二阶设计,还有一些错乱的设置,二阶盲埋国内能做的厂不多,价格是同层穿孔的一倍左右。所以要慎用二阶盲埋。

网友:
    不要上孔叠下孔,工艺不好处理
可以这样打孔
 V
   V
 V
       V
 V
可以孔孔相切,这样占用的面积也最小
    0.4pitch BGA的要用到二阶,0.5 pitch一阶就可以了
任意阶的是Alive ,还没做过需要任意阶这么复杂的设计

网友:
    这板子的价格会很贵,能做的PCB厂很少哦。
    如果要做盲孔或者埋孔,请先与PCB厂技术联系和询价。

楼主:
    他们以前全都是那么做的,也全是相邻孔时叠加起来的,看来那样的工艺超贵啊。不过现在接下来都改通孔了,这个也取决于芯片就是了。

网友(2015-08-04):
    晕死 看来怎么多还是没明白怎么区分几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