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地平面

楼主(2014-07-23):
最近在纠结一个问题,如果在板子上多加一个地平面(已经有一个地平面),会对散热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一、兩年前剛好研究過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兩年前剛好研究過這問題。

太好了,请狗大哥指教

网友(点评):
先等個一、兩個月,聽聽其他高手的見解。>_<|||

网友:
其实效果一般。。。当然这个一般是个人感觉
比如某个集成MOS的THERMAL PAD打VIA ARRAY连在内层的GND上,整个一层全部是铜,也就THERMAL PAD那点面积起到了效果,离的远衰减很快。
所以我续流二极管都布置的离THERMAL PAD很近,利用负温度系数降低正向电压

楼主:
狗大哥太坏了,诚心吊人胃口
这个是我在吹BGA的时候发现的,6层板用普通的风枪轻松搞定,8层板根本木有用,必须要用风力比较猛的风枪才可以。由此,我猜想,是不是用8层板散热会更好一些。

楼主:
个人见解:其实问题的根本在于,不同厚度的铜导热系数的有多少差距。
如果增加一个地平面,PCB表面散热面积并没有增加,只是在内层的铜导热系数会增加,PCB面积内的温差会减小,散热区域和空气之间的温差会变大,单位时间内空气带走的热量会增加。只是不知道这种差距会有多大?

网友:
同问啊!!!
QFP封装,两层到4层 会解决热量大的问题么?????

网友:
內層銅箔散熱效果約是外層的 30%,以前在一些散熱處理(Themal Management)的文檔上看到的。

Copper Sprea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