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把活铜变成死铜

楼主(2014-07-23):
allegro怎样把活铜变成死铜,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e shape type

    我试了,选中活铜右键change shape type时,出来一个这个对话框,活铜还是活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选中活铜右键change shape type时,出来一个这个对话框,活铜还是活铜。

    选是的话,你那个铜皮和焊盘的链接就没有了,你需要重新连接和避让,如果点否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活铜?死铜?行话叫动态铜,静态铜吧,二楼说的方法可试试,

网友:
    静态 和动态  静态就是不会避让,动态你设置好了 选者好的属性无关全部避开。一般是先动态然后在转换为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