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PCB文件可以生成转换原理图吗

楼主(2014-07-24):
大家好,protel99se的PCB文件可以生成转换原理图吗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来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上位layout怎么在画板子的时候,把元件的参数都标注在value值上面,或者新建一个空白的,comment上面写的0603,以至于我导BOM表的时候,显得比较乱,我也很想知道怎么从PCB图直接转成原理图,我也不用一个一个的改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