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神,如何將ORC16.5畫的原理圖轉成PADS logic

楼主(2014-07-24):
請教:各位大神,如何將ORC16.5畫的原理圖轉成pads logic9.5原理圖,請大家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A:
將 ORCAD 16.5 的 DSN  另存 16.2 版格式,然後 PADS LOGIC 9.5 使用 Import 16.2 版本的 DSN 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ORCAD 16.5 的 DSN  另存 16.2 版格式,然後 PADS LOGIC 9.5 使用 Import 16.2 版本的 DSN 文件即可。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