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神,如何將ORC16.5畫的原理圖轉成pads logic9.5原理圖

楼主(2014-07-24):
請教:各位大神,如何將ORC16.5畫的原理圖轉成pads logic9.5原理圖,請大家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
将cadence16.5的原理图文件保存为16.2文件,再用PADS9.5打开

网友:
转成低版本,然后用logic导入DSN文件,记住要view所有项目喔。

网友:
cadence16.5的原理图文件保存为16.2文件,再用PADS9.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