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同一个工程里面画两个原理图分别生成网络表

楼主(2014-07-24):
orcad如何在同一个工程里面画两个原理图分别生成两个网络表?有没有办法?

网友:
    new schematic ,然后选中单个出网表试试,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

    orcad不是protel

网友:
    没有这必要吧 两个网表两张板子

网友:
    3楼确定不可以?你试过?

网友:
    工程师就是可爱,一根筋,不可以变通一点吗:要的原理图核对好,不要的章节删了,重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