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中的两个铜算不算孤岛

楼主(2014-07-24):
请问下:圈中的两块铜算不算孤岛?

网友A:
与底层地相连了,不算孤岛。
可多打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底层地相连了,不算孤岛。
可多打一个孔

网友B:
确实可以多打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以多打几个孔~

感觉最多只能打两个孔啊

网友C:
大 的那块尖可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 的那块尖可以隔离

把尖的去掉?

网友D:
有via連接的並不"孤"單阿,不是孤島+1。

网友E:
作用不大,相当于孤岛。

但是也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via連接的並不"孤"單阿,不是孤島+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用不大,相当于孤岛。

但是也可以忽略。